楼主(2014-03-05):
     最近接个单子要做微动开关的寿命测试机,就是按压开关,检测开关的通断次数(寿命),按自己的想法,就是把开关当启动开关用,一端接GND,一端接PLC输入,导通,计数一次。但是这样心里感觉有点太简单了。哪位之前做过,提供点思路。

网友A:
你这样的检测只能是检测其机械寿命,你还应该要检测其触点寿命!至于这样检测触点寿命你懂的!!
真诚感谢!真是没有思路,还望兄长不吝赐教

网友B:
馬達+凸輪=>當開關按壓
顯示型計數器=>通断次数

网友C:
如果单纯是机械寿命没必要使用PLC,只要调速电机+计数器就能实现

网友D:
呵呵~~!别想得太简单了~,还电压,电流的控制,再加一个负载柜才行。

网友E:
应该设置一个前提吧,比如250VAC,5A的阻性负载,一秒导通,一秒关闭这样来试验触点的寿命,好像三菱PLC里面小继电器就有这样说明.单独机械寿命次数,这样的是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F:
这个单子交给我做吧,你拿提成。程序保证你满意。
真诚感谢!我还是想自己做啊

楼主:
目前知道的是,测试微动的时候要5v电压,50ma的电流,计数用plc计数,想了一下5v转24v的电路,用5v继电器的话,继电器的寿命扛不住,用5v加负载驱动PC817光耦,然后光耦放大端直接一端公共端,一端接plc输入上,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知道的是,测试微动的时候要5v电压,50ma的电流,计数用plc计数,想了一下5v转24v的电路,用5v继电器的话,继电器的寿命扛不住,用5v加负载驱动PC817光耦,然后光耦放大端直接一端公共端,一端接plc输入上,怎么样?

DC to DC 的SCR
真诚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检测只能是检测其机械寿命,你还应该要检测其触点寿命!至于这样检测触点寿命你懂的!!

加负载,在额定电压下测试,接通后电流要达到额定值,断开后能有效分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