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控制温度的模块

楼主(2014-03-05):
我公司是做烘干炉的,我想用个温度模块控制温度,不知可以精确地多少度,是用燃烧机加热的,PLC用温度控制模块的话要不要再加温控仪了吗?

网友A:
方案根据工艺确定,温度控制可以使用温控模块(非PLC温控模块),PLC+PLC温控模块,PLC+带485通讯的温控器。
不断向前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最好用温控表,可以用其自带的PID功能,控制燃烧炉的喷油量。起到精准的控制模式,如果用PLC加温度模块也可以,但效果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