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GM请教!!!!

楼主(2014-03-05):
请教OX3和M10的意思,就是OX3对应是什么?M10又对应的什么--是在程序里M10还是什么?

楼主:
是否是简单的没人想说一说嘛????

网友A:
0X3是程序号,也就是FX2N-10GM运行的第三个程序。M0到M15是对应FX2N-10GM的第64号缓冲存储器,可以在PLC程序中读取#64来判断M0到M15的通断情况。

楼主:
2楼的朋友我想再问一下如果定位模块里有5段程序,在PLC里怎么去选择5段中的某一段?

网友A:
首先将#30设为3,然后往#0写入对应的程序号。

楼主:
谢谢 楼上的朋友我看明白l了,下载了FX2N-GM的说明书

楼主:
我再问一下 楼上的朋友 在程序里写了 T0 K94 K4M100 FROM K0 K23 K4M200 K23 K94 是对应的什么?

网友A:
FROM K0 K23 K4M200是读取模块状态,也就是把M9048-M9063的通断状态传送到M200-M215。

网友A:
T0 K94 K4M100应该是TO K0 K94 K4M100吧?
下载积分:+1(383581483zfx)

网友A:
K94对应的是通用辅助继存器M495-M510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楼上 我不懂就再问了

网友B:
看来群里还是有高手指导啊

网友C(2022-08-17):
各位高手,受教了

网友D:
望采纳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