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我刚装了个ADP-V3.2的软件,为什么在人机界面种类那里没有找到PWS1711-STN这个型号,有PWS1711其它的型号,就是没有STN,,这是怎么回事,,另外我听说也可以用三凌的PLC,但是我在PLC种类那里也没有看到有三凌的FX开头那两个英文

网友A:
选择PWS1711-Macro,三凌PLC选择Mitsubishi Fx

楼主:
输入地址那里有个代号,是什么意思,,还有为什么我上载的时候出现传输超时,,

网友B:
你这个已停产了,现在的替代型号是PWS-6600S,至于地址代号不知你说的什么,拿图出来大家帮你看看。至于下传程式,你用的什么信号线?这个有设定的,是指通信端口,校验码。波特率等。不然连不上的。

楼主:
关于怎么设置,能祥细说下吗,,或是说上载的每一个过程,,

楼主:
我用的是USB转9针的端口

网友B:
您还是要看这个说明书才好,我要在这上面跟您一下两下讲清楚不空易,这个配方下载与PLC的不一样的,要在开机前设定后面的拨码开关,且在通电时的画面,有一个下载配方,和一个上载配方的按钮,要在屏上按相应的触摸位就可以,要说清楚的是要同时进行的,电脑上先点下载配方到屏的符号,再者通电后,首先要设定通信参数。至于你上面的图,是否是写配方时的画面。如果是的话,就是你说编的配方对应PLC内的地址和特性。如:我要用画面设定时间,元件种类是PLC内的T,那是哪个时间继电器呢,你就要设定是T1之类,还有最大设定多少位,如最大两位也就是最大可设定99,有些PLC,的设定值是其专用数据寄存器。是必须要填写的。再次重申,您还是看书吧!!!上面都有的。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下这款屏,好多网友说通讯的时候,7针和8针要短接,,好像还有什么针要短接,,难到海泰克的屏有专业的数据线通讯吗,其他的线要改吗

网友B:
有的呀!很便宜的。网上买十几块钱。但你的电脑要有RS232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