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一个三菱PLC程式怎么写

楼主(2014-03-05):
控制要求;一个启动按钮,8个灯。第一次按按钮1号灯亮其它灯不亮。第二次按按钮1号,2号灯亮其它灯不亮,第三次按按钮1号,2号,3号灯亮其它灯不亮,以此类推,第八次按按钮8个灯全亮,以后每按一次灯全亮。按一次停止按钮后,再按启动,又开始重复上面的过程

网友A:
这个都不会呀,你是不是才学这个东西

网友B:
这个程序的书写有几种方式,不过都不难。你仔细想想学过的命令就能找到相应的方法。

网友C:
发到你的邮箱了你看看,都是很基础的东西!看看书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D:
加一指令和编码指令合用就可以。

网友E:
楼主试一下循环指令,这个教材上都有的

网友F:
有条现成的指令啊。。。。。

网友G:
可以用循环指令,停止时复位就行啦!

网友H:
用 加1指令

网友I:
加一指令、比较指令。

网友J:
同意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