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间接寻址问题

楼主(2014-03-05):
欧母龙CP1H,间接寻址怎能样使用,更如将1,2,3,4..............,,分别传到D1,D2,D3.............去,D1值等于1,D2的值等2,如此类推,程序怎样写?IR,DR有什么区别,怎能样使用的,谢谢!

网友A:
简单的说,IR里面存放的是地址不是数据,DR也是配合IR用的,DR可以当作指针用。
mov #1 (#),IR0 括号里面可以写数字、DR或者不写,程序里面是不用括号的。
还有IR地址可以自加自减等等。
能否给个案便参考下?谢谢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