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永宏plc

楼主(2014-03-06):
永宏pkcFBS…40MAT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吗?最大脉冲频率是多少 有那些输出点可以控制

网友A:
可以最高920K有4路高速输出

网友B:
920k那是差动输出的

网友B:
建议你用FBS-40MCT,控制伺服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FBS-40MCT和FBS-40MAT有什么区别

网友C:
用MAT足够了.你钱多用MNT当然更好.

楼主:
那俩种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这种用的少吗

网友D:
40MA和40MC都可以单机驱动4轴伺服或是步进,40MA是两轴100K、两轴20K;40MC是3轴200K、1轴20K
JEST DU It

楼主:
明白 谢谢楼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FBS-40MCT和FBS-40MAT有什么区别
MCT是继电器输出 MAT是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