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怎么简化根据不同触发条件通过MSG发送不同报文

楼主(2014-03-06):
简单的说,200是作为服务器,有个数码管显示为下位机,通过MODBUS库做通信。 程序做了100多个报警事件,当每个事件发生时发送一次规定的数字至数码管来显示,并且报警解除时需要清零。
现在想请教的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化程序,全部都要根据事件来进行MOV一次后再发送?
还有就是 当同时发生多个报警事件时,怎么处理?
谢谢各位。 。。

网友A:
报警事件可以用一个字的编码来处理,定时激活事件显示通讯程序
这样你的程序仅需要改变编码,无错误时,编码=0,有错误时,填写编码
若你的显示每次只能显示一个编码,则首先需要排事件定优先急,也就是多错误发生时,优先显示的故障码
拣牵连最多或最要紧的先处理,处理后若正常了,程序会自动显示下一优先级的故障码
若你非要多条同时显示,建议你用触摸屏的事件处理元件,可将当前发生的所有事件同时显示出来。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没有触摸屏的元件 就只有一个数码管 PLC内怎么来定义各种报警的优先级呢?100多个报警点啊。。。求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