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变送器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06):
液位变送器常见故障和解决方法
输出过大,接触件接触不良,检查接触件。电源故障检查电源。变送器故障用备用电路板检查并更换有故障的电路板,输出不稳定回路断断续续短路、断路、接地检查并清除短路、断路、接地接插件。接触不良检查接触件使之接触良好变送器故障用备用电路板检查并更换有故障的电路板。系统波动调节阻尼电位器。输出过低或者无输出电源故障,检查并处理电源故障。线路故障,检查并处理线路故障,测试二极管故障,更换二极管接插件接触不良检查接触件使之接触良好。杜威仪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