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选型

楼主(2014-03-06):
之前一直用日系的,三菱和欧姆龙的,最近做一些小工装,老板的意思是成本再往下降降,我能想到的就是,把PLC换成国产的。哪位能推荐下便宜稳定点的国产PLC?信捷的好像加密以后目前破解的没有,保密性不错,但是价格也挺贵的。

网友A:
品牌机里面欧姆龙算是很便宜了,国产信捷就更便宜了,如果这都嫌贵,那么用单片机吧,批量的话价格实惠些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B:
换我们的试试吧,价格帮你看看。QQ:191*177*939

网友C:
台湾系列的算是国产里面的精品了,比如台达的,好用,价格还不贵。台湾的还有永宏的,也不错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觉得禾川也不错,我公司有四台机,刚买回来时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因有几个点直接带电磁阀(油压),动作比较频繁,一分钟20多次,四个月后就开始坏点,后平改用国产的禾川,现在1年多没坏过,我看还不错,编程软件都跟三菱FX的通用。网上是这么吹的:“禾川品牌产品售后保障:PLC产品5年免费保修;触摸屏产品:18个月免费保修。所有产品6个月内包换”。
真诚感谢!

网友E:
公司就有设备是用禾川的,完全是山寨三菱的,输出点比较容易烧
真诚感谢!

网友F:
信捷可以

网友G:
还嫌贵的话 ,网上店100多的plc板多的很

网友H:
禾川应该可以

网友I:
我建议使用和利时的LE系列,非常经济,你自己对比一下,不仅价格低,而且好用,应该是过产PLC老大吧
或者合信的,那个东西和西门子S7-200一模一样(功能多了),而且质量可靠,用了5年了,没有发现有坏的
热心助人!

网友J:
我用用觉得信捷可以的,而且编程简单质量也不差的。

网友K:
需要脉冲输出的话建议不要用信捷的,写程序非常麻烦,而且脉冲数是累加的,正反转不会自动加减,要是普通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L:
台达,和利时

网友M:
合信的不错,泰德奥的也不错

网友N:
黄石科威好像也挺不错 ,可以试一下。

网友O:
http://www.plcstar.com/
矩形科技,你自己去他们网站看看,我只会简单的,他们是真的自己开发的,如果你原来学的三菱就比较麻烦.

网友P:
国产信捷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