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6-C FX2N Q00 Q02可以模拟,Q01不能模拟

楼主(2014-03-06):
我使用的仿真模拟软件FX2N,Q00,Q02 CPU可以模拟,但是Q01的程序模拟不了,显示故障如下“(1)I/O分配参数设定的起始X/Y号与其他的模块的起始X/Y号重复。
(2)I/O分配参数设定存在类型/点数错漏现象。”而同一个PLC程序在我同事的电脑上可以运行。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模拟软件,主程序他是8.86,我的是8.52。在另一个同事电脑上也是这个问题,Q01的那个PLC程序不能模拟,别的程序可以。

网友A:
检查该程序中PLC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尤其是IO分配参数

楼主:
谢谢回答。应该是I/O参数设定问题,但是具体怎么设定还是搞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