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developer2 1.53f连接问题.

楼主(2014-03-06):
大家看看有没有见这样问题,连接成功了,但是一按确定出现这样问题,电脑型号: 联想Thinkpad x230i ,软件和(系统XP)都安装过,还是同样问题,请大侠指教。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问题吗?
lvhonjun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没装好啊

楼主:
不是驱动的问题吧?用RS-232C驱动重装几次也不行,USB线也是同样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是不是电脑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