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触发S7-200 设备的周期监视时间问题

楼主(2014-03-06):
是否可以更改S7-200 设备的周期监视时间?
plc疑问

网友A:
周期监视时间设定在 500ms左右。
plc正品

楼主:
还需要注意什么?
plc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监视时间设定在 500ms左右。
还需要注意什么
plc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注意什么
使用"WDR"命令(看门狗复位),可以重设监视时间,也就重新启动了监视时间。这样的话,在超出监视时间时,就可以避免监视时间出错。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tk166vip) 热心助人!
plc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