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各位好:

     本人买了CJ2M的CPU和CJ1W-AD081-V1,现在1通道的输入是温控表变送输出的4-20MA,现在通道1监视出来的结果是:无论温控表输出的电流是多少毫安,AD模块通道1的转换值总是4200最大值,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確認你的AD卡 目前是接收4~20mA
                            還是接受0~10V

先確認AD卡設定 是否正確(沒型號無法幫你看)

网友B:
看看设置对不对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I/O 表通道的 3个参数应该设的没问题,第一选ENABLE 第二个选1-5V/4-20mA
第三个选Mean value processing for 2 buffers。端子后面的开关也打到了电流输入,可转换值一直是最大值

网友A:
AD卡設定看來沒錯  確認傳送的溫控器傳送電流為多少

也許是溫控器電流一直在20mA(電錶就可以量)

但參數三 建議選擇Mean value processing for 16 buffers數值會穩定漂亮點

引用 楼主:
I/O 表通道的 3个参数应该设的没问题,第一选ENABLE 第二个选1-5V/4-20mA
第三个选Mean value processing for 2 buffers。端子后面的开关也打到了电流输入,可转换值一直是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