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

楼主(2014-03-06):
请问一下大家,目前我的控制要求是,编码器使用500脉冲,丝杆转一圈是12.7MM,我是用编码器做反馈信号,请问编码器无法匹配一比一,假如我在触摸屏上面设置10MM,计数器走到10MM切刀输出,辊筒编码器反馈回来数据是393.7,要怎么去计算一比一?

网友A:
要乘以一个系数的。12.7/500=0.0254

楼主:
可以加QQ聊吗,1010734275

网友B:
计数器走到10MM切刀输出,辊筒编码器反馈回来数据是393.7
那應該表示393.7 / 10 =39.37 pulse/mm ,即每移動1mm會產生39.37個脈衝。
亦即絲桿轉一圈12.7mm = 編碼器送出了12.7 x 39.37 個脈衝,即大約為500個pulse。

网友C:
就是一系列的计算吧

楼主:
因为我反馈回来数据要和设置数据一比一,切刀输出切料。

楼主:
10MM数据是设置数据,会跟产品要求大小变化,

网友D:
你就算每毫要多少个脉冲,然后*你要的距离啊

网友E:
是伺服,就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F:
浮点运算吧,直接在程序里面做好比例关系。

网友G:
1.根据 编码器反馈脉冲500 pulse;丝杠螺距是12.7mm;
则, 脉冲当量是: 12.7mm / 500pulse = 0.0254 mm/pulse ;
2.你在PLC里面做个浮点除法;如你设置是 10 mm,那么得到 10 / 0.0254 =393.7 即 397或398个脉冲,通过高速计数来比较,就可以了;
3.你的设定数据 x mm,同2做除法,就OK;

网友H:
感觉就是乱套公式,断章取义,人家有没有减速机构又不知道,系统固有脉冲是螺距 / 伺服上的编码器分辨率,还有要知道你想一个脉冲产生的位移量(可假设),但你要求位移和输入值一至,那你就可求出你想一个脉冲产生的位移量了,之后就可以算出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