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S 读取Q-PLC中程序时 跳出了这个提示!请问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3-06):
如题,这个提示到底提示了什么?小生实在看不懂,读出来的程序完整吗?

网友A:
原来的程序是标签编辑的,读取的时候,自动转换为梯形图的。读出来的程序是完整的。

网友B:
程序是完整的,但你基本看不懂,以前是用标签做的,读出来就是 自动分配的软元件

楼主:
读取的时候 需要设置什么 才能读出原程序,也就是能看懂的 那个带标签的程序。
不知道这么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