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温度模块读取温度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用FX1N + FX2N-4AD-TC模块测2路温度,现在的问题是读取的温度偶尔会显示400-500,实际温度可能才100-200度左右。程序是按照手册上的例子写的。 是不是需要换带屏蔽的K型热电偶,还是在读取2路温度的时候弄成交替读取温度。还是?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下你的测温元件是什么类型的,注意区分,线距离、线屏蔽等有无异常,
最后是上传下程序 以及热电偶类型,这样方便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