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2HCPU怎么与对台电脑通讯?

楼主(2014-03-06):
如题。我想做一个系统,系统控制有三菱Q2HCPU,台式电脑7台,西门子触摸屏8台,远程站7个。我想将7台电脑扫描条形码的信息传输到PLC,PLC需要与8台触摸屏通讯。PLC得到电脑的信息然后输出相应的信号到相应的远程模块。远程站通讯已OK,现在问题就是7台电脑怎么与PLC通讯。PLC怎么与7台电脑通讯。用三菱的什么网络。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只能提供一个思路,PLC侧挂以太网通讯模块,经过路由器或者集线器,走以太网。

网友B:
以一台PC做Server 通過Server來與其他設備溝通

网友C:
找个上位机程序人员不就好了吗
给钱我可以帮你找

网友D:
用以太网 在PC端装上MX-Component 就可以直接抓取PLC的数据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研究研究

网友F:
电脑上装三菱的通讯卡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