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6):
这是配电开关室内的无功补偿柜的图纸,这排无功补偿柜实际接在B点,但总感觉变压器总开关的电流偏大,这排电容柜的接线位置可能有问题,但又说不清楚为什么,大家帮我分析看看,谢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就地补偿最好
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错误的,你用钳表量过吗?电流过大会烧电容。

母排是扁铜做的,钳表的钳不够长,量不了。
“电流过大会烧电容”?有这种事???说说看
肥仔米

网友C:
电容柜接在A、B、C点都可以,要看取样信息在那里给

网友D:
集中补偿接在哪点一样只要是主母排就行,主要看功率因数控制仪电流取样位置是很重要的。总开关电流偏大不要感觉要看仪表,功率因数补到多少,我的单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补到0.94-0.96,追求1太危险物业的追求到1发生系统谐振炸补偿柜系统过压损坏了大量的设备,谐振过流会造成主开关跳闸时间很短的。
  • 下载积分:+3(youzida_121)

网友E:
    你还是了解一下补偿柜的原理
    天行健

网友E:
    补偿柜补偿的是电压相位和电流相位的差,接在那就补不了其它分支
    天行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容柜接在A、B、C点都可以,要看取样信息在那里给

    赞同。

网友G:
    装在A.C.B 的点都可以,但互感器一定要装在C线上,也就取样信号的互感器。过去一直都说就地补偿比较好,但现在看来也要看情况的,如用的是电缆,这个计算时就要考虑电缆的电容分量的。可能需量与你常规的计算结果有出入!!
  • 下载积分:+3(youzida_121)

网友H:
    装在A.C.B 的点都可以,但互感器一定要装在C线上,也就取样信号的互感器

网友I:
无功补偿电容柜在电路中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