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组态王里的数据怎么传到plc

楼主(2014-03-06):
现在用亚控组态王工控机,智能仪表读取的数据,工控机也可以读写,PLC也可以通讯,怎么把智能仪表的数据传到plc
锁螺丝机
liuliangdt

网友A:
不都是PLC读取智能仪表的现场数据,然后PLC将数据分享给监控软件的吗?

楼主:
如何将智能仪表采集的内存数据通过组态王介质传给PLC内存数据?
锁螺丝机

网友B:
一般的做法是PLC采集现场仪表的参数,然后PLC再与上位机联系;
既然你都能组态王跟仪表通讯了,那PLC跟组态王通讯还不简单嘛?

楼主:
谢谢大家,在组太里建2个变量,一个是仪表的,一个是plc的,直接用脚本附值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