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cxone4.27安装不能找到ActiveParts\Data1.cab

楼主(2014-03-06):
cxone4.27安装不能找到ActiveParts\Data1.cab,,,,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解决吧。在安装以前,我解压压缩包的时候提示:! K:\BaiduYunDownload\欧姆龙最新全系列编程软件CX-One4.27.rar: CXone\CX Common Tools\SmartActiveParts\Data1.cab CRC 失败。文件被破坏

网友A:
欧姆龙最新全系列编程软件CX-One4.27.rar改成CX-One4.27.rar再解压试试 最好不要有中文 反正欧姆龙不知道 三菱新建的文件夹有中文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