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伺服选型

楼主(2014-03-07):
之前就是用PLC写些简单的程序,也接触过人机伺服,现在要自己独立搞自动化设备电路,刚开始对于要用到的伺服选型就一头雾水,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些好的方法大概能够估算出该用什么样型号的伺服电机呢

网友A:
电机容量的选型是由机械决定的,这个应该找个机械设计的来问问,

网友B:
伺服电机选型步骤:功率→惯量→转速→是否带制动→外形尺寸→保护等级→其他特殊要求
伺服放大器选型步骤:根据电机型号选择伺服放大器→伺服放大器插头→伺服电机插头→各种保护元件或外接设备接头(自选)
伺服放大器接线:一般来说分位置、速度、转矩三种接线模式(三选一)
伺服线:保护等级、是否双绞屏蔽线、线径大小、颜色等
PLC选型:输入输出点数、晶体管MT/继电器MR、是否加模块、内置软元件数量等
其他的就自己搞定吧,毕竟实际情况要实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