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B一代编程线驱动联机一次就要安装一次

楼主(2014-03-07):
三菱usB驱动每次联机每次都要安装吗安装一次不行吗

网友A:
只要装一次的,但如果中间换用其它公司的PLC,又装了另一根的编程线的驱动,就不好说了,最主要是很多编程器只支持COM1-COM3,如果又要调试PLC,又要调试触摸屏,就有点烦人了,所以建议购有RS232端口的本本,也可有RS232的台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