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触摸屏上调节电机转速,电机带变频器。

楼主(2014-03-07):
三菱 Q系列的PLC 怎么与变频器连接,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在触摸屏上调节,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程序怎么做?

网友A:
好像可以用485通讯呀!

网友B:
DA模組也可以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DA模块了。

网友D:
cclink、加通信模块、DA模块

网友E:
可用通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