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变压器!~~~~

楼主(2014-03-07):
有350kw左右,几乎一天24小时运行,求该用多大变压器,求具体计算公式。 或加我扣扣给我讲解一下,谢谢各位。QQ526357932

网友A:
需要软启动,用软启动器
你没有说电压等级,可以询问下电机厂家

网友B:
上63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909A,至于计算,一般粗算是容量除以1.4,变压器的最好的利用率是70%或者80%,要在变压器房间内装空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超负荷运行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您可以看一下变压器的相关书集,也可看一下终端上的最大负荷,如果350KW,315KVA的变压器是带不动的。315KVA只是一个容量,315KVA的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454A,而您说负载是350KW,如果负载的功率因数是1,电流为505A,如果功率因数为0.8,电流是631A,这样您自己去看好了。这带得动吗?

网友B:
4楼说的不错,变压器可以超负荷,但最大不可超过15%两个小时,且变压器负载超过80%,利用率下降,发热严重。电压也会不稳定,这样一来,所有用电器的寿命都将受到影响!!!

网友E:
好多私人的厂子,为了减少电业局的搜刮,(例如接入费用是根据变压器容量来收取的)
一般是弄个大点的变压器,换上的小容量的铭牌。(当然要花点钱,打点一下电业里的人)。
然后就顺利使用了。
然后有些人看来,就是很小的变压器能带动很大的功率的设备了。

网友F:
用315Kva的变压器完全满足需求。另如大多是感性负载的话,补偿要跟上。
老兵新传

网友F:
7楼的做法不可取。跟据用电量就算出你的变压器的容量了!
老兵新传

网友F:
350KW是总装机容量的话。它的同时率取0.7就行了。
老兵新传

楼主:
回复 456789 10 我具体是想知道在知道多少千瓦时 怎么算出该用多大的变压器。该怎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