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上载后AA6和AF6文件,怎样保存为V6F文件?

楼主(2014-03-07):
请问一下大家 海泰克触摸屏上载后
出现的是.AA6和.AF6文件 不是*v6f文件
怎样保存为*v6f文件? 我的触摸屏型号是PWS6600S

网友A:
在触摸屏编程软件里面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再点击里面的重建应用文件,找到你上载到电脑里面的文件打开就OK了。
十分感谢, 但是我点击左上角的文件,再点击里面的重建应用文件,找到你上载到电脑里面的文件打开。之后编程软件就自动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还请指点一下。
下载积分:+2(llllggggyyyy) 真诚感谢!

网友B(2014-07-17):
很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C(2014-10-13):
我下了N多版本的ADP都无法重建,有没什么版本查看是什么版本建立的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