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兄弟

楼主(2014-03-07):
请问哪位兄弟有台达触摸屏与变频器(品牌不限)通信的样例吗?请赐教。只要一般的在屏上输入频率,启动,关闭,和对频率的监视就行。谢谢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有兄弟可以教一下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假如不限品牌,那么直接用台达的变频器是最好进行通讯控制的;
附件中的方法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