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MODBUS协议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3-07):
触摸屏和变频器用标准的MODBUS协议通讯的话,中间可以不用PLC,那么用了这种方法通讯是不是就不能再连接PLC同时使用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触摸屏去连PLC吗?只要触摸屏有2个通讯口就可以,一个口连PLC,一个口连变频器!

网友B:
现在的触摸屏大都有两个以上的通讯口,可以同时连接PLC和变频器

网友C:
modbus RS485组成网络啊,应该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