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QD75中的程序啊?

楼主(2014-03-07):
我用软件读取QD75MH2程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连接设置”
特别是“I/O地址”不知道怎么填
从CPU中读出的程序中,好像看到了有点像“I/O地址”编号,我填进去后还是提示“I/O地址错误”。。这I/O地址到底在哪里查看啊?

网友A:
楼主说的是QD75的参数吧,如果是:那么在读取程序的时候,右边有个智能功能模块里面选择你要读取的模块,再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QD75在智能模块页面不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