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叠加后送给变频器的,

楼主(2014-03-08):
DA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与一个角度传感器输出0-5V的电压,两个直流电压怎么叠加一起后送给变频器。
要加什么东西。。
不加AD,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两个电源正负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两个频率来源是相加还是相减的。台达B系列的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8成变频器有这个功能。。。你或者用个同步器也行。。。。一路主给定多路调整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