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怎么输入SET

楼主(2014-03-08):
SET命令怎么输入啊

楼主:
新手,在学习中。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直接连续输入字母 set 就可以了,然后空一格,输入要置位的原件。只需注意分清楚 ----( ) 还是 -------[ ] 就行了。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

楼主:
----( ) 和-------[ ] 分别指什么啊? 前面我知道是线圈,后面那个是什么啊?

网友C:
-------[ ] 是输入指令

楼主:
那STL又怎么输入啊

楼主:
直接输入?
这样吗?STl S0
我看到有的梯形图S0那里还有标注STL.
那怎么做到的啊?
我怎么输入都不能,都是直接和母线相连了。

网友C:
请看附件

网友D:
直接输入字母

楼主:
谢谢大神。现在就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