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一套S7-300PLC(CPU315-2 DP)在使用时,偶尔会出现“因I/O管理导致STOP模式”时间不定,更换PLC模块和CPU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错误,导致PLC出错停止,是什么地方引起这样的错误,同样的配置在另外的地方没有出现。希望指点?

网友A:
有两种可能产生了PLC停机: 1. I/O出现了故障,比如输入或输出出现了短路。调用OB82可使PLC故障后不停机。 2. I/O模块出现了拆卸现象,可调用OB83可使PLC故障后不停机

网友B:
这条故障的详细信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可能产生了PLC停机: 1. I/O出现了故障,比如输入或输出出现了短路。调用OB82可使PLC故障后不停机。 2. I/O模块出现了拆卸现象,可调用OB83可使PLC故障后不停机

调用OB82,是在程序中直接建OB82,需要编写程序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C:
不用编写程序,直接创建即可

网友D:
新手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楼主:
引用楼主tcw于2014-03-08 10:15发表的 西门子s7-300出错故障问题 :
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一套S7-300PLC(CPU315-2 DP)在使用时,偶尔会出现“因I/O管理导致STOP模式”时间不定,更换PLC模块和CPU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错误,导致PLC出错停止,是什么地方引起这样的错误,同样的配置在另外的地方没有出现。希望指点?

出错后关闭电源重新启动,这个问题是偶尔出现,显示出错信息:

模块 CPU 315-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H14-0AB0               硬件                              4
- - -                             固件                              V 3.3.2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BOVL44242011

事件 1 / 106: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6:26:45.494  2014-03-12

事件 2 / 106: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6:26:45.493  2014-03-12

事件 3 / 106: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6:26:45.412  2014-03-12

事件 4 / 106: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模块都做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6:26:36.868  2014-03-12

事件 5 / 106: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已启动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06:26:32.820  2014-03-12

事件 6 / 106:  事件 ID 16# 4300
备用上电
之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06:26:32.061  2014-03-12

事件 7 / 106: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26:16.253  2014-03-12

事件 8 / 106: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26:08.498  2014-03-12

事件 9 / 106:  事件 ID 16# 4548
因 I/O 管理导致 STOP 模式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6:22:25.297  2014-03-12

楼主:
同样的程序和硬件配置在其他地方不会没有出现,增加了OB82,OB86,OB121,OB122,更换了模块和CPU,问题还是存在,是接地不良吗?

网友E:
接地发生问题可能性非常大,让电工好好检查一下布线。

网友F(2014-06-18):
PLC重启、停止运行。系统不稳定,可加强控制系统的接地及对电源加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