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定时器输入法

楼主(2014-03-08):
西门子定时器指令R6 T37 如何写入
中古人

网友A:
看T37应该是S7-200了?
直接在定时器编号处输入T37,然后在PT端输入时间数值(0.1S单位)
所谓R6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班主真是热心人,赞一个。
同问:r6是啥意思?

网友C:
可能是rst t37-t42
rst t37 6
可能写错了而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rst t37-t42
rst t37 6
可能写错了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