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压力变送器现场问题原因分析
压力变送器在现场使用当中,由于受到环境,安装位置等等因素的影响,会造成测量的准确度有所降低,或者会出现上述的种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排除解决问题。
1、压力变送器无输出
①压力未引入压力变送器:检查导压管安装是否正确,各阀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引压管是否被堵塞;
②电源电压不正确及负载电阻不正确;
③电源极性错误;
④输出回路断线;
2、压力变送器误差大,输出达100%或0%
①导压管、导压阀或吹洗阀堵塞:各管道应畅通,各阀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各管道接头应密封;
②测量回路不正确:检查配电器及二次仪表等与变送器之间的连线以及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并排除故障;
③零点、量程及线性电位器调错或损坏:返厂更换损坏元件重新调整;
④高压端和低压端接反;
⑤正负迁移数值不正确:请重新确认迁移的数值;
3、压力变送器输出过高
导压管:检查泄漏和堵塞。检查截止阀是否全开。
    液体管道中的气体和气体管道中的液体。
    导压管中液体的比重是否改变。
    压力容室中的残渣。
变送器电气连接:确认排线插头座是否清洁。
电子部分检测:检测显示的压力值是否与实际的压力值有过大的偏差,如有需要重新标定或返厂处理;
电路检查:显示压力值是否与电流输出相吻合,否则进行电流重调;
电源:检查电源的输出。
4、压力变送器输出不稳定
参数检查:检查零点迁移和量程设置是否正确。
回路接线:检查送给变送器的电压是否正常。检查间歇性的短路断路和多点接地。
被测介质脉动:调整阻尼值。
导压管:检查液体管道中的气体,或气体管道中的液体。
电子部分检测:通过表头检查压力值是否稳定,从而判别不稳定是否
由传感器和主电路板引起,如是则更换传感器和主电路板。
5、压力变送器输出过低或无输出
参数检查:检查零点迁移和量程设置是否正确。
一次元件:检查元件的安装及工作条件。被测介质特性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输出。
回路接线:检查送给变送器的电压是否正常。检查短路和多点接触。
    检查极性是否接对。检查回路阻抗。
导压管:检查压力连接是否正确。检查泄漏或堵塞。检查液体管中的气体。检查压力容室中的渣滓。检查截止阀是否全开,平衡阀是否关严。检查导压管中液体的密度是否改变。
电气连接:检查传感器组件接线是否短路。确认排线插头座是否清洁。检查同传感器组件的接线。
变送器电子部分故障:用备用板试验电路是否有故障,更换有故障的电路板。杜威仪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