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输入输出内部电路讲解

楼主(2014-03-08):
本人看了工程师的电路图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接,请问是怎么工作的,电流怎么流的

网友A:
1.输入模块:
输入均为开关信号,V+通过外部信号的接通,使I**端子有电,从内部电路返回到M端子形成回路,该过程中通过内部光耦告知PLC内存该触点为ON;
I0.0~I0.7、I1.0~I1.7、I2.0~I2.7分别与0M、1M、2M各自组成回路。
2.输出模块:
某一输出点导通后,M端V-与Q点接通,使电磁阀下端电压为V-,而其上端电压直接为V+,故两端带电从而动作。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653577543)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