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4-03-08):
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单色5点7寸的,用了两年上面起了很多线条很多部份调不了,叫厂家换新价格高得吓人,又没有解密软件,请问这个硬件能否修,或者怎样把程序能下载下来,请高人指点
谢过了

网友A:
这种问题可以找我qq1123724012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海泰克触摸屏坏了能修

网友C:
买台新的拆机换屏、换触摸板。

网友C:
买台新的拆机换屏、换触摸板!

网友D:
买新的,用旧的主板.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工业平板电脑
的触摸屏坏了维修很麻烦的,如果是屏幕外力损坏的话,基本上就报废了
如果不是,那就要做检查,首先要看看是否受潮,然后再检查每个电阻。。。
维修成本真心不低。。。

网友G:
不贵吧
威驰达电子

网友H:
这款屏好像不要解密的,直接两个屏可互转程式的,说明书中有说明的。如果您无法解决,可直接换触摸板。很简单。买个新的也就一千多点。

网友I:
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单色5点7寸的,我上个星期刚修了一个啊,供应商的价格是有点贵啊如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