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老早就听前辈们讨论过变频器是否能带动伺服电机?闲来无事,正好手中有东西就试验了一下,我用台达M系列的变频器带动台达B2系列伺服专用电机,一运行,电机就发出刺耳的尖鸣声,而且速度加不上去,由于心疼东西就没敢再试,还是不了了之,有点遗憾。第二天早上起来试着拨转电机,发现电机很沉且一绊一绊的(电机无抱闸)吓了一跳,以为昨个实验把电机搞坏了,后来我把电机动力线的航插拔下来以后再拨动电机,它又很轻松的转了起来,真是怪。。。

网友A:
驴唇亲马嘴,可以么?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玩过一台     加到最高速   一分钟后   电机就日烟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驴唇亲马嘴,可以么?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玩过一台     加到最高速   一分钟后   电机就日烟了

哈哈

道中人啊前辈,哈哈

网友C:
别瞎整了,会冒烟的

网友D:
变频器可以带伺服电机!只是需要变频器兼容同步电机!另外就是伺服电机的电压正常都比较低,需要注意!
你把电机的UVW3根线短接起来也是会有卡顿的!具体原因请参考电工基础!
  • 下载积分:+2(你本非你) 真诚感谢!
    爱家爱chin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可以带伺服电机!只是需要变频器兼容同步电机!另外就是伺服电机的电压正常都比较低,需要注意!
    你把电机的UVW3根线短接起来也是会有卡顿的!具体原因请参考电工基础!

    对的,伺服电机是同步机  参数学习不正确 还不一定能转起来

网友F:
    变频器限制输出电压在150V左右可以试下

网友G:
    那要伺服驱动器干什么。

网友H:
    别瞎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