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漏电保户断路器是否可以用在机器上~~!??
它是有这种应用的设计的吗?

网友A:
要看具体的设备情况的,有些情况下完全可以应用的。而且还能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楼主:
这种漏电保护断路器好像用在建筑上的。
要是用在电热机器上~~~~~~能行吗?

网友A:
你的电加热是电热管之类的吧,一般电热管出现问题,就是断电热丝或者绝缘破坏漏电,使用很合适的。
  •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谢谢你的指教 ..

网友B:
    除了控制电机用应是D型,只要不超过32A电流都可以用

网友C:
    用在建筑上,电机上不用
    老兵新传

网友D:
    看情况,这种灵敏度太高了,最好是不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人支持要用这个。。。。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这种灵敏度太高了,最好是不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样 想的。。。。
    电动机上肯定是不用的。。
    这个设备是电加热,,,,我也有担心,,,,加热器多多少少会让它跳~~~~~~
引用 网友C:
    用在建筑上,电机上不用

网友A:
    一般15-30毫安,有漏电保护动作电流50毫安的。选择保护动作电流值大点的就行了。

网友E:
    这种是很常见的

网友F:
    用在建筑上,电机上不用

网友G:
楼主以前没用过

网友G:
楼主以前没用过
,别忘了零线

网友H:
你接变频器电源开关试试看?!一送电马上跳。所以不建议控制用。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网友I:
看4楼回复就好了 选的时候看清楚一点

网友J:
C32是照明的,最好用D32的

网友K:
1,首先说漏电你要不要用,看你的设备漏电电流了,如果不存在漏电,那么最好有漏电保护,这个是保护人身安全的。
2,你说的是不是C型,D型的过载特性曲线动力(类似电机电流特性,启动电流是额定数倍的)型,C是普通照明,家用电气之类的。对于电流短时间过载较大的波动负载建议试用D型,对于没有大容量电机或者负载电流不会出现大的过载,可以试用C型。

网友L:
这是DZ47型组合开关,你的是3P/C32A 开关 。开关可以调换的。
DZ47断路器主要区别在于脱扣曲线不同:C型大多用于阻性负载,d型大多用于具有感性负载
一般情况下C型瞬时脱扣电流为5---8倍Ie(额定电流),D型为8---12倍Ie(额定电流)。
我们选项一般都是按着 C型照明用 D型电机用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这是DZ47型组合开关,你的是3P/C32A 开关 。开关可以调换的。
DZ47断路器主要区别在于脱扣曲线不同:C型大多用于阻性负载,d型大多用于具有感性负载
一般情况下C型瞬时脱扣电流为5---8倍Ie(额定电流),D型为8---12倍Ie(额定电流)。
要是加热用还得看你加热管额定电压 如:380V 功率12KW=18.24A 可以用此开关。

网友M:
这种不适合,它适合用于安全照明————————它的原理输出多少电流就要回收多少电流的原理

网友N:
根据实际使用经验,DZ47等小型短路器,用在电加热设备上,故障率很高,都是其中某相触点出问题,所以建议使用其它系列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感谢分享!

网友N:
这种我用过很多,就电热设备上损坏较多,寿命不长,其它场合不错,不过这个是不断零的,检修时要注意,很多地方我用4P-LE的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网友O:
一般可以用在机器上 , 在shi2999上年完成的十多台四轴同步送料系统中我就看到他是用这用这种电源开关。(有变频,伺服和接了地线)

网友P:
建议不要用在机器上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根据实际使用经验,DZ47等小型短路器,用在电加热设备上,故障率很高,都是其中某相触点出问题,所以建议使用其它系列
给个推荐的型号断路器~~~~~大塑壳的断路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