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8):
8.86软件自带了一个usb驱动安装了后可以用于所有三菱pLC的usb编程线吗?我装了后用fxsc-09的一代编程线通信不上,这是怎么回事?还要装其它驱动吗?请教了?

网友A:
是适用于带USB接口的PLC的。

而且,你的编程线,很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B:
你的编程线,很可能是山寨的。

有这可能;
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安装该线缆的USB驱动,而不是软件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