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计数器脉冲干扰问题

楼主(2014-03-08):
本人在人造板厂做电工;现在刚刚改造好利用高速计数器定长切割板坯;要求每一张板子在2520mm;不能偏差10mm;首先编码器没有合适的地方装;因此在45kw的变频器电动机输出上装码盘;平均等分24个孔;通过接近开关来测量脉冲;理论上可以精确到1mm,但是现在就试这台电动机运行的话;很正确;如果车间里面20多台变频器电动机全部开起了;那么干扰脉冲;瞬间脉冲乱跳;用屏蔽线也不行;解决不了干扰;请求各位朋友;有没有可靠的方法能消除干扰;谢谢提供宝贵经验;谢谢;

网友A:
我在一次排除干扰过程中,把电流信号改为电压信号,干扰就排除了,不知在你这儿是否有效

网友B:
简介你的接地方式、布线方式、线缆长度;
另外,如果该电机转速不高,是否可以考虑不使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三相线加套磁环

网友D:
用个好点接近开关,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