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怎样让这个马达转起来?

楼主(2014-03-09):
怎样编一个程序能使这个马达按照自己设定的程序,比如正转一圈,再反转一圈,然后停到原来的位置。有请工控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左边的是步进驱动器,你查查步进电机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B:
编一个脉冲输出程序。你用什么PLC?

网友C:
直接脉冲输出,正反转脉冲输出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你图用的是松下的plc,指令是用170号这条指令

网友E:
威驰达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