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求助!~求助!~
                       三菱FX2N程序可不可以转成FX3GA的程序或者FX3U
                                                                                                    会的高手告诉俄一下   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转换
工程--改变PLC类型。。。。。。
自我解救

楼主:
我自我感觉是不能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转换
工程--改变PLC类型。。。。。。

他是两个软件编的程序一个是FX2n是GX Developer        FX3U是GX works2编的

网友A:
用GX works2打开FX2n的GX Developer  程序
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选择 GX Developer  程序打开
再改LPC类型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X works2打开FX2n的GX Developer  程序
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选择 GX Developer  程序打开
再改LPC类型

我试了还是打不开,用GX works2打不开FX2n的GX Developer  程序

网友B(2014-12-07):
可以转换!但要看你用了什么指令,有些指令2N不支持

网友C:
可以转换,打开GX Developer,工程---改变PLC类型,选择你要改的PLC型号,点击确认,再确认,完成!
lishunlong86

网友D:
用GX works ,5楼的方法正解

网友E:
转换后要对局部数据进行调整,FX3G的停电保持寄存器区间为D128-D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