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进刀PLC编程怎么控制精度补偿误差

楼主(2014-03-09):
伺服电机位置角度控制传动过程有误差怎么用PLC编程补偿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是只有中间反馈没有最终的反馈,如果这个误差是定值或者有规律的可以建立一个查找表矫正,如果不是就不用搞了,偏差多少都不知道你怎么补偿?

楼主:
不用程序在线路中怎么做最终反馈

网友B:
最终反馈就是实际走多小,就给PLC反应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