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本人菜鸟  做一个关于恒压供水的毕业设计  想要用一种方式产生一种可以控制大小的电流信号输入给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来测试整个系统   有什么方式可以做到??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购买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额 也行  还是想问问还有其它方法么?
引用 网友A:
购买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B:
电压信号可从电位器(线性可变电阻)的抽头处取得。
电流信号可用电源串联电位器(线性可变电阻)来取得。
具体阻值自己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楼主:
需不需要考虑接入PLC内部电路产生的电阻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需不需要考虑接入PLC内部产生的电阻
引用 网友B:
电压信号可从电位器(线性可变电阻)的抽头处取得。
电流信号可用电源串联电位器(线性可变电阻)来取得。
具体阻值自己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人工置顶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C:
可以用温度校验仪输入(4-20MA)进行测试。

网友D:
要不要考虑输入阻抗的问题呢,电压貌似输入阻抗要2千欧姆,电流貌似输入阻抗几十欧姆

网友E: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买个万用表伴侣,要啥信号有啥信号,忒全了。。。

网友F:
要不用专用模块,要不要压频转换器

网友G:
我以前是这样做的。如果用电压信号就直接在稳压电源上用电位器分压获得。如果需要电流信号就直接在一些温控表(电流输出型)上面连接,需要使用多少电流是设置温度,让温度控制表做电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