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9):
如题,有没有高手做过?怎么做到的?

网友A:
直接通讯不行吗?干嘛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通讯不行吗?干嘛加模块?

直接通讯当然行,只是想多一个通讯口方便调试程序,不用老是要拔线,而且拔掉了触摸屏又不能控制PLC。

网友B:
那干嘛不加422-BD

网友C:
触摸屏不是有穿透功能么

网友D:
如图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干嘛不加422-BD

有422BD模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attachment=118712]

[attachment=118713]
[attachment=118714]

第三个图的意思是要接五根线吗?485有接五线的吗?我接的是两线,这是问题所在吗?

网友D:
485有两线与4线两种,2线的是半双工,4线是全双工

仪表用2线比较多,但这个威纶是用4线的通信,SG是信号接地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有两线与4线两种,2线的是半双工,4线是全双工

仪表用2线比较多,但这个威纶是用4线的通信,SG是信号接地

谢谢行家,学习了。

网友E:
触摸屏的接口类型选:RS一485  2W,还要看它的口在哪里,如果在Com 1,就用它的1脚和2脚接到PLC的通信模块的SDB和SDA便是,我不知道三菱的485通信模块上有没有通信用拨码设定开关,如果有还要设对这些开关才行,因为欧母龙的485通信模块就有这组设置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中

网友F:
PLC好像不用设置,只要触摸屏参数设置对,线接对就能通讯了

网友G:
謝謝高手教學分享

网友H(2022-03-04):
选2w两线接485bd可以吗?请问下高手

网友I:
485-2W
plc参数里面设定正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三个图的意思是要接五根线吗?485有接五线的吗?我接的是两线,这是问题所在吗?

rs4854w是全双工通信,需要五根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如图
[attachment=118712]

[attachment=118713]
[attachment=118714]

厉害了,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