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6轴焊接机器人能实现吗

楼主(2014-03-09):
96年安川焊接机器人,只剩架子,无操作系统。想用plc自己做,大神们给论证下,有希望不

网友A:
能做,一主一从

网友B:
6轴!慢一点而已,可以;应该最高效率就是原装的3分之1

网友C:
可以哈!用三菱PLC FX3U
如有圆弧插补可以加FX2N-20GM定位模块加两块就有四轴了,加上本身的3轴,一共7轴

楼主:
谢大家建议,还有一个问题,原装伺服电机已经无驱动器,需要更换,用台达伺服可以不。再就是6台电机联动动作的数据计算有没有公式可参考啊,初步考虑就是手动测量
光想想就头大

网友D:
路径生成了怎么转换到PLC

网友E:
Q172 是没有问题的 成本问题

网友F:
个人建议还是用工控机吧,方便简单。程序更简单!

网友G:
玩玩可以,如果想实用还是放弃吧,这不是一个人就能干的完美的活!

网友H:
PLC做肯定是可以的,只是编程累一些。

网友I:
看看这款,我没用过,只是看见介绍

网友J:
算法呀,如果能实现,你就可以去做机器人控制器了

网友K:
使用运动控制器应该更好
不断向前

网友L:
机械手都有联动,否则没有效率,可以采用数控系统 ,焊接机器人需要示教功能吗?这个因素要考虑进去 。
如果要用PLC 实现,建议采用总线或者光纤或者以太网通讯的伺服 。这个是趋势

网友M:
直接用PLC和ROBOT配合,so easy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