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大神台达VFD-B变颖器485通信,能控制变频正反转改变并显示输出频率!

楼主(2014-03-09):
求大神台达VFD-B变颖器485通信,能控制变频正反转改变并显示输出频率PLC例子程序!

网友A:
直接读写对应的2000H和2001H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supermax) 真诚感谢!

楼主:
说是简单,要将H2000运行和H2001频率写入转为ACSI码才行

楼主:
FX2N 和台达程序已经实物试验完成,欧母龙版今晚搞定。

楼主:
谢谢静芳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