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SF/DIAG和RUN同时亮是什么原因 急!!!

楼主(2014-03-09):
各位师傅好!
小弟今天把S7-200 CPU226 PLC不小心把+24V线头碰到0V,结果SF/DIAG和RUN同时亮,各输入点和输出点指示灯都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 PLC会坏吗?如果坏了该怎么维修?如果送到外面修大概需要多少钱?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内部24V电源有故障了,你检测一下这个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该电源不正常,只能是送修了。

网友B(2014-06-04):
哥们 我也着了一个啊 不知道怎么修好 电源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 不是这样就报废了吧 哪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