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台工控电脑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4-03-10):
之前一直用联想昭阳系列带通讯端口的!买了2台了第一台E290M是07年买的太鸡肋了,11年买了一台E46A的现在马马虎虎用着,装的是XP32位系统现在运行的很慢
这个是i3M370 CPU 2G内存 512M独显
自己琢磨着想买台i5的CPU 1G独显的 最好是带通讯端口 要不然我用的编程线都要从新买了!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给个提醒谢谢!

网友A:
买联想T系列,再配个USB转232的就行了,现在很多PLC都有USB接口的了

网友B:
买台西门子M3吧!专业!

网友C:
E46A可是一款性能相当稳定的机子哟!如果只做工控应该还是够用的。

网友D:
现在3000来块的电脑都可以

网友E:
工控电脑散热要好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F:
有戴尔、惠普的、都要6-7千

网友G:
DELL的P系列吧。
不过也不带串口了。曾经问过销售代表,不能添加串口和更换吸入式光驱为普通的DVD刻录光驱。。

网友H:
要台式
工控电脑
的还是笔记本电脑?
台式工控电脑向你推荐
IPC-6805E
,价格四五千块钱左右,具体要看你的配置,具体配置参数可以看这里:
http://www.scone.com.cn/offer/36613383111.html
笔记本电脑推荐
军用笔记本电脑
:价格有点高,东西绝对正点,物有所值,你可以看看:
http://www.scone.com.cn/offerlist/30267456_30237162.htm

网友I:
外星人吧,百度下
QQ76214024

网友J:
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新笔记本带串口的,都是HP的,推介3个
HP PROBOOK 6560B 2011年上市,目前仍有
HP PROBOOK 6570B 2012年底上市
HP PROBOOK 650G1 2013年底上市
其中6560B本身就有XP版本的,6570B在6560B的基础上更换了CPU,按我猜想可以安装XP。 650G1没有详细了解。以上三个都是15.6寸屏,看程序不累,商务本,价格在6000左右看程序左右

网友K:
我只想要12寸的,最大不超过13.3的.太大了带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