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输入的文本信息,在PLC中怎么处理,及步进电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3-10):
在触摸屏中建一个文本输入元件,在plc中怎么转换,求解
另外,步进电机的转速一般在多少转比较好,细分设定大小对扭矩有无影响

网友A: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国产步进电机的转速300转的就算高的了 ,特殊的例外
细分大 扭矩貌似大点,定位精度能不能高,还要看是、脉宽的设置了,没有实验过
PLC 有asc马转换指令

网友C:
有些数据可以在人机 里处理,如果人机处理不了就要在控制器里进行计算